咨询个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7-12-11):
还是很久以前用过三菱PLC,不用都含糊了。
请告诉我,定时器是倒计时到0动作?还是从0正计时到目标值动作?

网友A:
三菱PLC的是增加,好象OMRON的是减少。

网友B:
哈哈;最后的动作其实都一样,仅是当前值是从0变大还是从设定值变小到0的区别;
三菱的是从0开始变大,达到设定值时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最后的动作其实都一样,仅是当前值是从0变大还是从设定值变小到0的区别;
三菱的是从0开始变大,达到设定值时输出;
目的一样,过程决定简繁
“延時停机怎么在维纶触摸屏上以倒计时方式显示”
还记得这个帖子吧,换做其他倒计时PLC,就是小菜,当然编个小程序也是很简单的。

网友C:
你用的是三菱啊,正计数

网友D:
还纠结那个倒计时程序呢

网友B:
呵呵;不就是多了一条设定值减去当前值的运算吗?

网友E:
其实都一样,增和减从编程的角度上讲,一样,只是我们呈现在操作者面前时,不易观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发现原作者纠结很久?

网友F:
欧姆龙的CP1H,客户要求看到时间实际耗时,我还需要用减法运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欧姆龙的CP1H,客户要求看到时间实际耗时,我还需要用减法运算呢
实际耗时,明确说就是用了多少时间,不是还剩多少时间?omron任何一款PLC都要编程序。
要用加法,如何要用减法?

网友F:
回复 楼主:
人家是晶片研磨机,客户要求看当前工作进度,而欧姆龙是减计数,不用设定值减当前值,怎么知道当前实际进度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家是晶片研磨机,客户要求看当前工作进度,而欧姆龙是减计数,不用设定值减当前值,怎么知道当前实际进度时间??
思路不同,类似要求,我都甩开tim,直接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时间继电器还是需要的:时间继电器比程序内部计数相对精度高一点,我只是把计数器彻底抛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定时器,计数器都不会抛弃,只是对于可能要洗煤球的项目都用加减指令+比较指令,翻牌要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