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1):
  在国内,自动化工控产品中,多数产品都被国外品牌占领。但是有一类产品,在国内不断研发,不断改进和产品设计,几乎完全被国产产品占领市场。这块产品就是变频器周边产品的电阻器,滤波器,电抗器和制动单元。在这块,几乎所有的国内项目甚至国际项目都从国内采购。
  我这个标题请国内品牌的朋友们不要误会。并不是说哪家产品好,哪家不好。主要给朋友们分享各自品牌产品的长处。相互学习和分享。

网友A:
没有技术含量的设备啊,说明国内技术和最新技术的差距不小啊,

楼主:
确实,像施耐德,西门子,欧姆龙,~ABB这类企业几乎垄断国内工控市场。

楼主:
变频器周边产品,比如上海鹰峰电阻器,电抗器,滤波器,制动单元。这些产品无论从产品设计,产品质量方面都可以和进口相媲美。市场占有率也比较好。

网友B:
鹰峰的电抗器是西门子贴牌儿的产品,质量不错。不过,没有贴牌的产品也是可以的。这类产品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因为传动控制系统的计算已经非常成熟了,功率等级都是统一的,所以就是材料给的厚道一点就是好东西了。

变频器的周边产品有一样东西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说他有技术含量,是因为目前国内的同类产品比不上进口原装产品性能有效性。这就是无线电干扰滤波器。这玩意用国产的不灵,原装进口的就特别有效。实用中的切身体会。

网友C:
好多国际一线品牌就是在国内贴牌的

网友D:
之前的公司一直用的是鹰峰的电抗和电阻,技术主管也跳到鹰峰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鹰峰的电抗器是西门子贴牌儿的产品,质量不错。不过,没有贴牌的产品也是可以的。这类产品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因为传动控制系统的计算已经非常成熟了,功率等级都是统一的,所以就是材料给的厚道一点就是好东西了。

变频器的周边产品有一样东西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说他有技术含量,是因为目前国内的同类产品比不上进口原装产品性能有效性。这就是无线电干扰滤波器。这玩意用国产的不灵,原装进口的就特别有效。实用中的切身体会。
行内大咖,给你点赞(?ò ? 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的公司一直用的是鹰峰的电抗和电阻,技术主管也跳到鹰峰去了
厉害,交个朋友,我的名称就是QQ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鹰峰的电抗器是西门子贴牌儿的产品,质量不错。不过,没有贴牌的产品也是可以的。这类产品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因为传动控制系统的计算已经非常成熟了,功率等级都是统一的,所以就是材料给的厚道一点就是好东西了。

变频器的周边产品有一样东西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说他有技术含量,是因为目前国内的同类产品比不上进口原装产品性能有效性。这就是无线电干扰滤波器。这玩意用国产的不灵,原装进口的就特别有效。实用中的切身体会。
根据这个朋友所说的,功率都是统一的。但是有个其它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特别注意。就是给产品原型。根据我目前掌握的参数原型,同样品牌变频器,同样的功率,各种品牌的电阻器选型不一样,欧姆数不一样。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邮件给我,或者加我QQ传给你们。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国内国外的材质标准不一样,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网友F:
这些附近,利润很薄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发展自主研发传感器,国家战略

网友H:
变频器国产的也还可以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阻器的选型是另外一回事。他是个根据用户自己的实际使用状态,制动周期,制动能力来选择的。而输入输出的元件,是按照电机或变频器的功率和电流来选择的,所以,后者是有规律的。前者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还不完全是材料问题,这里面有一个滤波范围问题,是需要计算的,国内的产品往往选择的滤波频段有误,导致装还是不装滤波器,都没什么变化,不起作用。待现场测试了干扰谐波的频段范围,再针对性的定制滤波器。就非常有效果了。这是我的亲历。仅供参考。

网友I:
任工威武。国产的感觉很多都没有做过基础研究,只是参考国外产品,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感觉基础不扎实。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鹰峰的电抗器是西门子贴牌儿的产品,质量不错。不过,没有贴牌的产品也是可以的。这类产品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因为传动控制系统的计算已经非常成熟了,功率等级都是统一的,所以就是材料给的厚道一点就是好东西了。
变频器的周边产品有一样东西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说他有技术含量,是因为目前国内的同类产品比不上进口原装产品性能有效性。这就是无线电干扰滤波器。这玩意用国产的不灵,原装进口的就特别有效。实用中的切身体会。
鹰峰好像前几年改革了,改革之后有些东西开始变得不尴不尬的。技术支持也开始忽悠性了。。。所以,呵呵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J:
这个不知道,我不太关注供应商企业的情况,我选购元器件,只要使用符合我的要求,而且没出问题,就接着用。叫做合作供应商。市公司备案的。一般不轻易改。如果改,可定是有原因的。要么质量有变化,要么价格有变化。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还不完全是材料问题,这里面有一个滤波范围问题,是需要计算的,国内的产品往往选择的滤波频段有误,导致装还是不装滤波器,都没什么变化,不起作用。待现场测试了干扰谐波的频段范围,再针对性的定制滤波器。就非常有效果了。这是我的亲历。仅供参考。
请问版主,现场干扰谐波如何测试,需要什么设备,还有就是经常被变频器,电焊机,还有高周波干扰搞得现场调试很被动,用滤波器有时有效果有时没效果或效果不好,没有个具体实施或者改善方案,每次感觉都是瞎猫碰到死老鼠,谢谢

网友C:
周边产品很多,各有市场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K:
我一直在用西门子的电气传动自动化系统。所以对别的品牌的同类产品不熟悉。西门子的这类产品,有一个EMC电磁兼容规范指导文件,还有一个接地指南的小册子。对现场的安装布线,有比较明确的指导和说明。

我认为这些无外乎就是那么几条原则,比如,等电位的连接,可靠的地线标准和接地,强电和弱电的分布距离,屏蔽层的要求等等。只要按照这些原则去做了。现场的谐波干扰会被限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保证系统的可靠运行工作。

至于谐波频谱的测试,这个比较专业了,我没有仪器,定制的滤波器制造商,会带着他们的测试仪器在现场测试。不过如果有一个几万块钱的那种福禄克谐波分析仪,也就应该能做一些简单的现场谐波测试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K:
不用客气。

有关工业现场的电磁噪声和抗干扰解决方案。最主要的就是必须要熟知现场的电磁噪声源,频谱,强度等参数,再用滤波装置就能做到有效频段的滤波效果显著。否则,滤波器也白用,不起作用。

但是如果是变频器的电磁噪声干扰,它的载波频率是相对稳定,固定的。因此采用电抗器,等电位,接地,屏蔽等措施,基本就能有效抑制对周边的干扰。特别是等电位,屏蔽与输入电抗器。一定不要随便的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