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1):
请教各位,现在手上一台设备,回零点(外部程序回零点)正常,传感器接线没问题,机子自动运行启动后,正常情况需要伺服正转,一般开机后,能正常运行生产了两个零件,但第三、四次,就是机子运行后,伺服自己往方向跑,直接到了限位,控制方式为脉冲+方向,伺服品牌是国产未知品牌,设备用电为交流380V(伺服驱动电源为单相交流220),这会不会是有干扰问题?或者伺服本身问题?搞了一天头都有点大了。。。

网友A:
检查下伺服端的接线,是不是有间歇性的短路.这种情况不可能是干扰.

网友B:
检查一下PLC程序

网友C:
如果是PLC控制的话,搞清楚怎样的脉冲方式,有AB相的,正反脉冲的,脉冲+方向的,再来加以判断问题

网友D:
先监控下上位的输出信号,看方向信号有没有问题,如果方向信号没问题,伺服自已反转,那就是伺服问题
如果是上位控制方向信号有输出切换,控制到伺服反向,那是程序问题或是上位控制硬件问题。

楼主:
我在现场查了线,我是根据以下条件判断到问题很可能出在PLC输出点干扰或者损坏:第一,程序,我们开机运行了十多次都没一次问题,偶尔出问题就出现以上状况,左边伺服和右边伺服接线方式,参数,控制程序都一样,然而只有右边的正常左边不正常。第二,伺服与plc控制线,因为控制比较简单,我们只接了伺服使能,正负24,脉冲,方向这几个驱动输入,尝试了只对调两组驱动plc输出口接线端(脉冲,方向),原来有问题的伺服变得没问题,没问题的伺服变得有问题,接线干扰应该排除。第三,我们把驱动器与plc脉冲方向接线端不动,只对调控制线与plc的cn1端口,发现,原来有问题的那组脉冲和方向接到那个驱动就是哪边有问题。第四,380v的动力头接触器一吸合才出现方向不一致状况,没启动动力头的话,手动模式下控制两组伺服没问题。。。。最后我个人认为问题是380v动力头工作(触点吸合瞬间)对plc形成干扰,而且一直以来如此,造成现在plc输出的Q0.2(左伺服方向,用的s7200)成为故障点,最后吐槽一下,我们的硬件设计不规范,380v的两个异步电机启动接触器居然放在了plc正下方,间隔距离也就一个45的线槽宽度。。。真的整人啦~以上是我个人的判断和初步结论,欢迎各位探讨!

网友E(2018-09-07):
有可能定位指令的问题,绝对定位,回原点后当前值没有及时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