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2):
最近遇到一台台达C2000/280kw的变频器带15kw电机低频运行时抖动的厉害,电机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请大家讨论电机在低频时抖动的原因有哪些?
从17hz开始抖动的非常厉害,一直到27Hz之后就不抖动了而且运行平稳,在0-5hz运行期间用指针万用表测量电机三项电源都平衡。这台机器控制板、驱动板和主板我都换的新的。

网友A:
低频时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B:
大功率变频的载波频率都不高,你尝试一下提高载波频率。

网友C:
变频器的主板和电源驱动板有时也不是换上就能用的同,还要考虑参数匹配问题。比如电机电流,母线电压,电流百分比等都要进入参数设定。然后用卡表测电流要和变频器显示电流一致。具体的咨询厂家吧!

网友D:
17Hz到27Hz震动?这是共振?是否通过修改参数能有变化呢?

楼主:
回复了一下出厂设置,带了75kw的电机,电机启动无问题了。不知道带250kw的电机行不行,心里越来越没有底气了啊。

网友E:
280KW拖15KW,这个也可以?

网友F:
据说是共振

网友G:
有时候大马拉小车的确会这样,实际调试时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都是把电机数据选择手动设置实际数据当然,相差不多的就不用了

网友H:
   同意楼上师傅的分析,可能是大马拉小车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