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2):
农村老家的远程水泵突然说没电了,但是电线是地埋线缆供电,埋深0.4--0.8米左右(不常动土的地方0.4米,泥巴深的稻田、池塘接近0.8米),经过检测是一根线断裂,但是导线没有接地,这个大家怎么迅速查找异常??农村没有那个导线探测仪

网友A:
这个你不破土,又没有设备很不容易准确判断故障所在的。
地埋电缆发生短路时,可以在线路一端接一个音频发生器,然后带着检测装置沿线路检查,当检查设备中声音消失时,则表明短路点就在附近。

网友B:
用优选法,找几个点,缩小事故范围。

网友C:
突然没电,肯定要怀疑哪里动土了,其次分段挖开,把电缆扒开用灵敏电笔或者电压互感器测吧,
测光纤哪里通断有那种仪器,不知道测电缆有没

网友D:
建议把土层分段截取,用灵敏的验电笔可以测量的!先二分之一,再二分之一的选择,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E:
4楼建议现实一些

楼主:
这个,我老家的地埋线还是穿管导线,管道是DN15的(4分管),而且全部管道没有见到动土:唯一可能只有鼠害

网友F:
这个就不容易找了,管子粗线细的话可以拉线,1从一头往另一头拉,另一头接好新线,直接把新线拉进来。2从两头拉一根线,拉断后量一下长度就知道哪里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就不容易找了,管子粗线细的话可以拉线,1从一头往另一头拉,另一头接好新线,直接把新线拉进来。2从两头拉一根线,拉断后量一下长度就知道哪里断了。
郁闷啊:管子是4分的,导线380米左右(但是中间有一个接头,我的电线是200米一卷的6平方铜线,2卷线从家里到水泵房刚好用完),这个现在要更换麻烦大了:现在购买200米一卷的不好购买了,当初那些导线是在威海买的

网友G:
如果有电容表,可以用电容法去测量试试。

网友H:
要是导线断了没接地是不可能的,只不过你测量选择的接地点和断线的接地点相距较远测不出来。先去检查水泵有没烧一相,如果没有,就像三楼说的,去看下线缆经过的地方有哪个地方有人在动土。

网友I:
是不是接头处接触不良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C:
前面的方法还可以
测光纤的那个设备不行
有专业测电缆断点的设备,不过乡下估计找不到。

楼主:
我没有回家,那个家里的维修电工说水泵没有烧毁——拆出来运转正常;
地埋沿线也没有人动土......

网友K:
4分管,估计是塑料的,用摇表打一下
真没有接地,在接头处破土,可能是接头没处理好,找到了ok,没解决向左(右),华罗庚的黄金分隔符就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4分管,估计是塑料的,用摇表打一下
真没有接地,在接头处破土,可能是接头没处理好,找到了ok,没解决向左(右),华罗庚的黄金分隔符就用上了。
这个,2根都是红色的导线,郁闷啊!接头只有我回去才知道——超级郁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4分管,估计是塑料的,用摇表打一下
真没有接地,在接头处破土,可能是接头没处理好,找到了ok,没解决向左(右),华罗庚的黄金分隔符就用上了。
这个,2根都是红色的导线,郁闷啊!接头只有我回去才知道——超级郁闷
这回你要辛苦了!

网友D:
不过,你回去了一切都不是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错了!
我怀疑是遭了老鼠啃坏了线路管道!
当时接头用铜压线端子压接的,而且涂了黄油再套热缩管(防水),以前1995年的太平洋电缆埋地一直到现在正常,这个埋了不到15年——2003年埋的啊

网友L:
用测电容的方法可以大概定位断点,但不是非常准确

网友M:
经常遇到空开缺一相,不妨量一下两头空开。

网友N:
穿管中间有接头,地埋是否在接头处做个操作井或者地上标示啊。

网友O:
重点的你之前拉了几条线?有地线可利用吗?接地另外打地线

楼主:
这个肯定不会拉地线的啊!
在水泵房那里倒是做了地线的(毕竟不过是几根角铁焊接埋起来,但是400米6平方铜电线价格不菲啊)
老家山区不比平原,而且架空线会出现各种异常(一旦断线导致电死人那就是负责不起),地埋已经是处理最好的方案了!

网友D:
工程是不小的,但是楼主回去了那就不是事!得找个人帮忙了。

网友C:
套管了还没动过土,接头是最薄弱环节了,看来接头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A:
这个办法好

网友E:
农村电缆施工相对不太规范,一直担心安全问题

网友Q:
先检查接头,当初接头位置没做标记吗。接头是最薄弱的环节,防水,压接不到位就会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先检查接头,当初接头位置没做标记吗。接头是最薄弱的环节,防水,压接不到位就会腐蚀
接头位置通过远程视频已经指导已经挖到,问题不在接头位置!
现在确认问题在接头后200米线路中,但是沿线没有任何动土、崩溃等,而且在巨水泵房附近50米之内是好的!

网友R:
有专用仪表啊,比如供电局断点检测的仪表,不过就1个农村用水泵你没有工具还真不好找。

网友S:
去找修电脑的借一部寻线仪,这个东西搞IT的大多都有。可以判定大概位置。可以一试。

网友N:
中波收音机也许能派上用场了

网友T:
除了挖开好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D:
楼主,已经几天过去了,回家了没有?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已经几天过去了,回家了没有?解决了吗?
暂时没有,临时接驳人家的山泉水在用,明年(2018-01-01)回家

网友U:
回复 网友N:
也许可行

网友H:
你们用了那么久,是不是接电机端的线氧化了接触不良呢,有没短接测一下是不是线路中间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