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2):
一个装在线性滑轨的自由升降装置,每天第一次总是不下降——上升是气缸顶升的,只要第一次人工稍微用点力压下,那个一天工作正常,就第一次出现异常,郁闷

楼主:
本来机械我完全不管:但是机械好不了我的电气就不能算完工——设备不能交付客户啊

网友A:
   这个可能是气缸的原因:一是新密封件较紧,摩擦力较大;二是新汽缸的相对运动的部件配合太紧,还需要一段时间摩合;三是气缸的润滑不良造成摩擦力太大;四是控制汽缸下降的电磁阀动作有滞后。
   线性滑轨本身不良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B:
气缸推动一般都是第一次速度比较快,而且是下降,压力差应该比正常运行时更大,除非另一端气路不通。

网友C:
气缸只管升,不管降?
装配太紧,磨合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D:
可能是密封圈与活塞杆之间有粘阻力,尤其是长期停用后,其阻力相当大,此时按正常时的气压根本无法动作,必须在高压状态下动作一次才能工作。就如同带有橡胶脚垫的桌子,时间一长,就与地面粘在一起,此时你根本推不动,但一旦桌子被移动后,再推就不费力了。以前我就遇到过,从仓库里领来的新气缸不能用,换一个还是如此,把仓库里所有的气缸都换上,仍然不行,于是退厂,生产厂检查后,说质量没问题,在第一次需要用手将气缸动一下就行。

网友E:
看看压力及回程的调压阀
新气缸多数是没调好

楼主:
这个那个机械手是气缸顶升,但是下降时接触点脱离,整个机构在线性滑轨自由下降的!唯一有一个气缸没有接气源且带锁:因为该气缸有好几个停留位置,下降到相应位置时气缸锁定头自动断气锁定的!
问题就是停车一个晚上就偶尔出现不下降情形,但是白天连续工作不管下降上升多少次都不会异常!

网友F:
电气与机械是息息相关的,电气一直是帮机械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气与机械是息息相关的,电气一直是帮机械找原因。
嗯,现在就是被机械干了,一直陪人家晒太阳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本来机械我完全不管:但是机械好不了我的电气就不能算完工——设备不能交付客户啊
你们是做设备的?既然自己调试都出现这些问题,是不是要考虑下设备的设计得是否合理,如果像其他人说的“可能是密封圈与活塞杆之间有粘阻力,尤其是长期停用后,其阻力相当大,此时按正常时的气压根本无法动作,必须在高压状态下动作一次才能工作”那是否要设置一个专门的装置或机构来杜绝这种问题。不然你交行了设备给客户,但经常出现这问题,对客户生产造成影响,也对你们公司的声望造成影响。

网友C:
回复 网友G:
可能是外协,没看这季节还有心晒太阳

楼主:
冬天,不晒太阳还能干啥??

网友H:
换带单向阀的气缸

网友I:
这个要来个气动原理图,分析下可能原因。
停机的时候气缸还有压力,过一晚上气漏完了,但是自重不能使其下降,你压一下就下降了。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能从控制程序上补救下……

网友J:
回复 楼主:
中间可不可以加个电磁阀 和个延时继电器,第一次送电,切换下~!~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要谢谢了!
设备是仿造小鬼子的,客户不允许不能改动太多

网友A:
   应该是气动机构的故障,机、电技术人员全力协作才能更好地解决设备出现的问题。

网友K:
建议你的气路加装三联体,可以自带加油,排气回路加装快速排气阀,总的气路加冷干机,估计效果会好点

楼主:
把大家的建议都转给了机械,他们现在还没有搞好!
但是谢谢各位支招

网友D:
我用过一台进口设备,设备上配置了气压开关(可调压力),并将其串联在安全电路中,以防气压过低设备故障。

网友L:
是不是机械的问题

网友M: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是在辊道生产线上,使用三轴气缸,有时就会出现电磁阀气流换向动作了,但只气缸就是不动作,用锤子敲击震动一下就好了,后续连续运行也不会出现问题,但停机时间长了,偶尔就会出现。新气缸就是这样。一直没有解决方案去杜绝它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