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2):
此类故障,有可能出现在加速到一定HZ的时候出现LU报敬,但拿回来维修时空载试验有可能一切正常!那么我们可以接好负载(空载电机),这时有可能不会报敬,因为负载较轻。这时可以等听到接触器吸合时,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直接测接触器两端电压,如果高档测不出来,就试着减小档位,直到至万用表最小的档位,如果能检测出电压,不管多少伏,哪有怕是几伏,也说明触点不良,更换接触器即可!

网友A:
这方法很好的,本人认为哪怕有1伏都不行。

网友B:
触点接触良好时,其压降会很小,且流过相同电流的不同触点压降基本一致(同一器件)。
可以根据通过的电流大小比对,或者比对正常的接触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说的对。这样检测就不该有电压。这样判断完之后,再决定拆接触器,以免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