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2):
因为没用过台达牌子,而且又没有说明书,所以,求教:台达VFD-CH 2000这个变频器的功能端子中,外部继电器控制起动、电机或变频器发生故障时反馈回plc 执行其他动作时,应该各接那两个功能端子脚位?执行上述两个问题中,那应该怎样调整设置呢?感谢??

网友A:
直接官网啊。

网友B:
百度有图纸我就不贴了
官网上也有你想要的!

网友C:
这个说明书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D:
官网上找该型号的说明书。

网友E:
1.外部端子启停 正转: FWD DCM 端子   反转:REV DCM 端子; 接通启动,断开停止;
 设定参数要改为;端子控制
2.RA1 RC1是一组点。RA2 RC2是一组点。都可以进PLC,参数中要是设置。

楼主先看看是这个样子吗?别弄错了

网友F:
常规使用这个牌子比较稳定,在石材制造工厂这样的环境也可以生存,使用时间长了漏电电流会大一点,但不影使用,其实估计楼主想要的功能主要还是在于PLC的程序编写

网友G:
变频器周边单元的设置和选择也很重要。如果方便,和需要,加我QQ,我发说明书给你。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真的谢谢??

网友H:
调试一台变频器,没有手册怎么可以?而手册的获取是必须的。想办法也要搞到手。否则怎么干活呢?

网友I:
资料网上早早很多的。

网友J:
型号都知道了,你直接百度一下不就OK了,随便下载一个看看。。。。

网友K:
直接官网上找该型号的说明书。对照使用就可以了,台达变频器不怎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