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2):
用了5个中间继电器,帮忙看看对不对的?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压滤机的。
1和3都是火线 区别就是3是经过了SB2的常闭点。

以下是我自己想的其他两种方法,可以开关任意切换,不过不符合客户的要求,他们要求只有一块到位后才能进行下一块操作,只有2块都到位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反向操作,如果按下停止按钮后只能接着前面的动作继续执行,不能反向动作。

网友A:
一个20点的plc解决了,还能方便些。写下程序调试下

网友B:
那几个按键,行程开关就够我找一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板接过来的活是给人家接板子,但是他们老板子都是继电器的,在原有功能基础上加,所以没有PLC。 有PLC的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头痛,现在有的材料就是这些,就地取材。带一常开常闭的按钮(自复位),带一常开点的交流接触器,4组触点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头痛,现在有的材料就是这些,就地取材。带一常开常闭的按钮(自复位),带一常开点的交流接触器,4组触点的中间继电器。
那就先看器件属性,再按照器件重新设计
比如SQ2,SQ5这样的器件好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行程开关  有一组常开和一组常闭点的 ,这个不是我们提供,客户自己提供。 是已知量可以不用管。

网友C:
这样的线路估计是很久以前的出厂的机子,现在基本用PLC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行程开关  有一组常开和一组常闭点的 ,这个不是我们提供,客户自己提供。 是已知量可以不用管。
这样的行程开关要4个接线端子,还要一组开,一组闭,拿实物看看再说吧,还真不太相信客户会提供这样的开关。
好,抛开行程开关
“1和3都是火线 区别就是3是经过了SB2的常闭点。
”----图上没看出来

网友D:
这个其实不用这么麻烦,为什么上下翻板要按顺序动作,明明就是机械设计不合理的原因,一个在上一个在下,电机都是一样的,同步动作就行。
如果翻板停在中间,你 如何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他们的要求,我们不管,他们要求只有一块到位后才能进行下一块操作,只有2块都到位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反向操作,如果按下停止按钮后只能接着前面的动作继续执行,不能反向动作。

确实有你说的这种情况,上次在南刚帮他们搞这个翻板,出现上下两块打架,铝合金的,超过接近开关了,停在别的位置只能手动按住交流接触器,让翻板触碰到接近开关(那边用的是接近开关,而且就是因为接近开关太差,整死人,后来换了100多块钱一个的欧姆龙的接近开关就好了)。

敢问版主,您是哪里的? 不会是同一个地区吧?

网友E:
这个全部用继电器和开关来控制还是很麻烦的
看图没有问题
用PLC简单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我们自己的产品,无偿给人家画的,为了做他们家生意,给他们接板子的活。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们自己的产品,无偿给人家画的,为了做他们家生意,给他们接板子的活。
楼主的私活?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老板接过来的,现在什么生意都做,小项目、成套、做线啥都接,也是烦的很。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是压滤机生产厂家的,不知道这样说算不算广告,呵呵;
如果考虑成本,加那些继电器的钱,不如买个国产的PLC来的实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他们的要求,我们不管,他们要求只有一块到位后才能进行下一块操作,只有2块都到位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反向操作,如果按下停止按钮后只能接着前面的动作继续执行,不能反向动作。

确实有你说的这种情况,上次在南刚帮他们搞这个翻板,出现上下两块打架,铝合金的,停中间只能手动按住交流接触器,让翻板触碰到接近开关(那边用的是接近开关,而且就是因为接近开关太差,整死人,后来换了100多块钱一个的欧姆龙的接近开关就好了)。

敢问版主,您是哪里的? 不会是同一个地区吧?

看了这段后,不想多说
既然出现过网友提出的问题,不思解决办法,还继续手动接触器吗?
这个客户也是低到的极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是压滤机生产厂家的,不知道这样说算不算广告,呵呵;
如果考虑成本,加那些继电器的钱,不如买个国产的PLC来的实在
你是过滤去厂家,允许手动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他们就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管不着,客户是压滤机行业内的,我们是外行,只能根据他们要求来。

网友G:
有无原来的电路图,或者第一个图就是原来的图?
3楼说在原有功能基础上加,不知是指增加功能、还是修改电路克服原有不足。

网友H:
找了半天开关继电器,眼有点花了,不如按照客户要求重新设计电路来的快,我这边有的电路模拟软件,邮箱发下我发给你,画好电路模拟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本来就是自己设计的,没有原图。

楼主:
回复 网友H:
记起来我也有这个东西,不过还是再此谢过。

网友C:
其实吧,省了PLC的钱,增加了安装费,后期维护费,算起来还是成本高了,不如一个国产PLC来的实在和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C:
yiji

已经装好并上电,准备发货,这个我们就管不了了,用一个国产工控板 几十块钱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yiji

已经装好并上电,准备发货,这个我们就管不了了,用一个国产工控板 几十块钱就好了。

看着还可以,不过感觉如果客户再有这样的要求,还是建议客户用一个PLC吧,成本不高,线路少,设计方便,看来美观,稳定性更高,也能提高客户设备的档次。从长远看用控制器更好。
你把这些给客户一讲,客户肯定会有所权衡,也可以体现你们的服务更专业。
我有所预感,当你们客户的客户或者朋友看到设备上的这个控制盘后,一定会有所提议,所以不如你们占个先机。现在像这样还用七八个继电器的电路已经很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他们有用PLC的 ,这款是最低端的。。。。。 其实已经有区分了,估计这款不会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