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竟然可以这么装!

楼主(2017-12-12):
编码器竟然可以这么装!

网友A:
找补的改造,没有机加能力

网友B:
牛叉,这只是测试环境啊,连螺丝都没上紧,更加不会通电进行生产流程了吧。

网友C:
都没有固定,这数据能准吗

网友D:
是高手,动手能力强。

网友E:
说不定土豪用在测是否运转信号的

网友F:
人家明明固定了的前面的那个铁棍儿

网友G:
这没问题吧,我们也没固定。

网友H:
是正规公司干的吗?

网友I:
这个难说是测试环境还是正式使用环境
有可能就是在正常使用!

网友J:
这台电机的变速箱没的说,经常好坏的。

网友K:
我这也有这么固定的,一个铁棍支铁加一个圆圈支座,不过是竖直安装方式,这样安装有点不放心啊,对中能好吗

网友L:
就是人家那种空心轴减速电机还有这种固定方式的呢!
文雅一点就是大惊小怪,粗糙一点就是没有见过世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就是人家那种空心轴减速电机还有这种固定方式的呢!
文雅一点就是大惊小怪,粗糙一点就是没有见过世面
皆因文雅

网友M:
估计是临时测试用的

网友N:
见过最简单的就是用一软管连接,什么也不用固定。

网友O:
虽然第一次看见,感觉也正常啊,直接装在减速机轴上,更直接准确呢

网友P:
看着还没完工!编码器前面那个是支撑棒子?

网友Q:
应该就是安装在哪里的,只是还没有完工。。。

网友R:
在减速机上安装,在计算距离时,开始就要注意编码数据了,不然这个误差就大了。

网友S:
没有事的,我这见过两个,连接器用的是6的气管,线直接固定在旁边的外壳上,没有用固定座,用了十年,前几天长度有的时候不准,拆开把气管换了解决问题,光洋的编码器。

网友T:
这么连接,就是进口的产品我也见过。只要传感器外壳不跟着转,就可以测试。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是,传感器没有受过大震动传导。柔性连接柔性安装固定。

网友U:
这样装就厉害了,剑走偏锋。但是还是注意设备的稳定性。

网友V:
没问题的,好多都是这样装的!

网友W:
我们有一个 连前面的小铁棍都没有。。。。。 靠电线的力带住的 弹性联轴器,一直正常用   E6B2C 增量编码器

网友X:
编码器表示很无奈啊,这样的安装稳定性比较差,根本支撑不了很长时间,但不排除临时测试用的安装方式

网友Y:
如何保证同轴呢

网友Z:
确实第一次见这么装的。

网友AA:
这么新,还没有做好呢,可能是测试用的

网友H:
请严格按照电气设备安装技术规范执行

网友AB:
能用就好,就怕用不久

网友AC(2018-01-11):
测试用的或者还没全部装好的吧。。

楼主:
那个联轴器转起来时,我立马联想到手扶拖拉机的启动摇柄

楼主:
事实上用编码器来测试转速控制横扫的上下行不通。因为那个机械上间隙太大。经常误动作。

网友AD:
适用就行,还见过用三根钢丝固定的,分应用场合,不要直接否定

网友AE:
不是很正常,最开始我们用的轴型中间一节气管两头套上就好,到后来出现过气管断裂问题才换的轴套型。精度不用担心,只要编码器本身没跟着转就行。

网友AB:
安装没问题,就是不正规。

网友AF(2018-04-25):
估计编码器轴承没多久就会坏了。

网友AG(2019-02-01):
引用 网友H:
请严格按照电气设备安装技术规范执行
哈哈,按的专业些,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