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3):
西门子430启动后,没有调频器率,就有20HZ是啥原因,参数1080是0,1082是50,是参数设置问题,还要是变频器有问题了,怎样查,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设了最低频率。

网友B:
看一下P1080,那个值的内容就是它决定的,

网友C:
应该是下限吧

网友D:
最低频率
外部给定频率为20

网友E:
是20HZ就够用了,你可以上调频率的,也可以下降频率

楼主:
没设最低频率,还没给频率呢,就有20hz,另外,给定百百分之百了,也就36hz

网友F:
恢复出厂值再看;

网友G:
看P1070连接的是什么?然后,查那个参数是哪来的?顺藤摸瓜。

网友H:
改变面板或端子给定有没有变化?恢复出厂值还不行,CPU板有问题。

网友I:
这个一般是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
4-20ma的信号需要设置那些参数

网友J:
把外部给定信号拆掉,端子短封看看

网友G:
楼主呢?没有回音了吗?

网友K:
也有可能是失速保护,看变频器内部接触器是否吸合 或输入电源是否缺相 偏相,变频器输出是否不平衡或负载重。

楼主:
也恢复出厂设置了,该改的参数也改了,就是不好用呀

网友K:
楼主检查变频器内部接触器了吗,检查输入电源与变频器输出电压了吗,是空载还是带载频率不升,这很关键。如果是带载,请检查负载是否有问题,可能是电机也可能是负载有问题,如果是空载请检查变频器,比如主板频率给定模拟电路,面板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