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插座的官名。。。

楼主(2017-12-13):
长虹等离子电路板上的2个电路板连接的插座,9针,长19.5MM,厚5MM。

楼主:
自己的长虹PT55等离子,坏了几年了,一直没修。

网友A:
应该是双层板连接插座

网友B:
插头座上有无文字标识。
或搜索 PCB板矩形连接器(插头座、接插件)等试试,查看引脚数量、安装尺寸,或询问商家。

网友C:
9P贴片插座

网友D:
这样的连接头太多了
数字定义的不少

网友E:
买不上就连线。

网友F:
简单的就拍个清楚的插座照片,用照片搜索下。

网友G:
电子市场找,淘宝找

网友H:
拿图片,去电子市场看看,实在不行,就飞线吧

网友I:
上边应该会有标识的吧!

网友J:
   看来大家都叫不上官名了

网友K:
等离子电视耗电量实在大,好几百瓦,与时俱进,扔了吧,买台LED的,几十瓦。

网友L:
这不就是航空插接插件,航空插座(头)的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