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3):
博图中组态触摸屏画面的时候,如何做画中画?就是我点击一个泵,弹出一个操作窗口(WINCC中有窗口画面,博图中没有找到啊),请高手清楚指点,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哪一种屏,实在没有这功能的画,可以建立两个画面,一个带虚拟窗口的,放置两个按钮就行了,设置好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KTP1200 Basic D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点的如何操作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