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3):
电源带载能力差故障之三

一台XC型18.5kW变频器,启动时面板显示88888,随即正常。查看散热风扇两只,供电24V额定电流0.3A。将风扇脱开时,运行正常。
单独检测风扇运行电流约0.25A,正常。判断故障为电源带载能力差。启动后因风扇运行致使MCU的供电低落,引发系统复位动作。
查看+5V供电电源,为+6.8V整流滤波电压,经L7805LV三端稳压器取出5V。想到78系列稳压器为(3V)高压差稳压电源器件,后查资料证实L7805LV器件的最小压差是2V(其实就差那么一点儿)。感觉要么是设计者对器件选型不当或前检修者换件不当所致,此处应选用低压差(1V)器件为宜,试换用LM2940-5.0(最小压差为0.8V)稳压器,上电试机正常。

咸庆信
2017-12-13

网友A:
该示例从元件的性能、电路参数上分析,迎刃而解;若首次遇到该型故障而得到解决,会有一种满足感和收获感。
电源带载能力差,有时表现的故障,无经验或未能很好分析则难以处理。

网友B:
嘻嘻,又是一例原理性的问题导致故障。有点意思。

网友C:
   希望看到咸老师更多的学习贴,我会每天关注咱们的论坛的,咸老师辛苦了

网友D:
连元件的性能都这么熟悉,服了

网友D:
一台XC型18.5kW变频器,启动时面板显示88888,随即正常。

正常的意思是不是没故障?

楼主:
随即"显示正常"

网友E:
怀疑电解电容有漏电,如果原维修者没有更换电源模块的话。如果原班人马没有换的话,那最有可能电解电容出问题了,开关电源的设计者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怀疑电解电容有漏电,如果原维修者没有更换电源模块的话。如果原班人马没有换的话,那最有可能电解电容出问题了,开关电源的设计者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
老弟啊,明明是设计者选型欠妥,怎么还是有他的道理呢?不兴这样护人的,你得允许设计者有一个犯错的机会吧。

网友E:
回复楼主,咸兄不要见怪,吾外号【歪脖树】认死理,好唱反调,柿饼一枚,又甜又粘,难免【醉】人,大师饶命,小弟说笑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老师功底深厚,向老师多学习!

网友G:
又学习了咸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