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3):
我一直使用这个电源,有时维修变频器很方便的。可以空载维修变频器和临时调试变频器用。电路图是根据我的回忆画下来的。不知有没有错误!用这个电源,可以直接接变频器RST交流输入的R.T端,不用看极性(380V)机型。这是一个二倍压整流电路,通过交流220V的电压经二倍压转换成530V直流。我是根据记忆画的不知有没有误(懒得猜开)希望大家指证,也希望能够使大家实用!可以动手制作一个。

网友A:
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B:
不是530,是620

网友C:
双电压焊机都是这样的220倍压380不倍压

网友C:
转换控制板

网友D:
   补充一点,有的变频器内部有交流风扇,从交流电源输入端子直接接直流电源时,千万不要接到接风扇的那两相。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对,但直接接只是功率受影响,但没有大的影响,因为尽管是直流530V接入,变频器内部整流桥整流出的还是正常的母线电压。主回路一样得到正常电压。但有可能带不起来。因为功率不够!所以一般大功率是维修板子用这个电源,中小功率的直接带没有问题。对于大功率的变频器,应该从驱动板直流母线处用本电源。脱离变频器的风扇和电电阻、接触器、大电解等,只让电源驱动板和主板工作得以维修。对于大功率的变频器直接用本电源,有可能接触器都吸合不上,那么有人问了,那为啥不选大点的变压器呢?因为没有必要,修好后真正送电时我们都有工作电源。
有人可能要问:这个530V的直流电源直接接变频器的交流输入端,变频器整流桥能工作吗?能!同时也不会烧变频器!大家可以一试!有时候55KW的变频器我也在RS端接入,接触器吸合的时间要长点。这样通电只是为了验证一下变频器的工作情况,如果觉得正常了,就用市电试机!
这个电源,维修板子最方便,有时为了中小功率的变频器试验和设置参数,就不用上维修的工作现场处上电,只在方便的有220V的地方任意接上电源就行了。

网友E:
终于学会了,一直为三相设备维修头痛。

网友F:
在维修部三相电,220转380都有,但有时候到现场确实会出现只是让变频器通下电调试下参数情况,这下这个就用得上了,但有个问题请教下,排除触电安全隔离问题,那个变压器是否可以省掉直接接市电220V呢?这样就更轻巧便于携带了,谢谢!

网友G:
哦,本人还是喜欢用220V---380V的隔离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当然也可以,但是还是有一个变压器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直流也可以直接接入RS或RT,交直流应用都有了。这个电源直接接入变频器RT端时,不用担心会电压高烧变频器。因为变压器用的小,当你接入RT端时,用表测量也仍是变频器的工作电压380V.只是如果30KW以上的变频器带着费劲而已。可以把轴流风机脱开。维修板子很方便。当变频器功率较大时,机内接触器可能不吸合而已或吸合很慢。为什么不做大一点的变压器呢?因为我们维修场地都有380V电源,做这个电源的目的是为了安全方便!实践得出:它可以为中小型变频器直接为整机供电做调试实验用!不错:不影响变频器输入的整流桥工作!所以没必要做很大的功率,便于携带维修实验!给它做上一个外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压虽说是530V直流,但接入变频器RT端时电压不会高,用表测时它就是380V,只是大功率的变频器我们只修板子用,带整机功率显然很小。做过实验,也做过这样实验:当你用110V轴流风机时,你的电源是220V,可以直接在轴流风机串一个400V2Uf电容,轴流风机一样转,不用稳压管!接入轴流风机后,你测经过电容的电压就是110V了,而你没接轴流风机空测经过电容的空载电压时,,电压还是220V,接入轴流风机后就是100V了。

网友H:
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值得表扬

网友I(2023-03-03):
为什么楼主的倍压才530呢?不是应该600多吗?
  我是直接在变频器里飞了一根线,接的220v.

网友J:
回复 网友G:
有条件的最好用隔离变压器,做强电维修安全意识很重要,安全条件更重要。

网友K(2024-02-03):
刚刚自己做了一个,隔离变压器加调压器加三倍压。就是功率有点小,隔离变压器才300w

网友L:
1000W220自耦调压器+300W220/380隔离变压器+DIY整流器,好处多多。。。380VAC以下、530VDC以下各种AC、DC都有了,不光修变频器,一些伺服器、开关电源、特殊电压的设备维修,齐活!

网友M:
引用 网友L:
1000W220自耦调压器+300W220/380隔离变压器+DIY整流器,好处多多。。。380VAC以下、530VDC以下各种AC、DC都有了,不光修变频器,一些伺服器、开关电源、特殊电压的设备维修,齐活!
师傅能否发个电路图出来,常看你的作品。受益匪浅,在此致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1000W220自耦调压器+300W220/380隔离变压器+DIY整流器,好处多多。。。380VAC以下、530VDC以下各种AC、DC都有了,不光修变频器,一些伺服器、开关电源、特殊电压的设备维修,齐活!
师傅您好,我经常看你的作品,受益良多,在此向您致谢。我也用380/220V的变压器做了个输出530V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一个能调压的,能否出个电路图。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1000W220自耦调压器+300W220/380隔离变压器+DIY整流器,好处多多。。。380VAC以下、530VDC以下各种AC、DC都有了,不光修变频器,一些伺服器、开关电源、特殊电压的设备维修,齐活!
师傅您好,我经常看你的作品,受益良多,在此向您致谢。我也用380/220V的变压器做了个输出530V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一个能调压的,能否出个电路图。
这是现在在用的3000W自耦调压单相220VAC+隔离变压器220VAC/380VAC/200VAC/100VAC+几个整流滤波器+几个开关+充电延时+机壳的变频器、伺服器维修电源:
1、自耦变压器:

2、隔离变压器DIY的AC、DC电源:

3、AC/DC电源原理图:
或者,这个图,参数略有不同:

4、调节自耦变压器,可以得到一系列常用AC/DC电压值。
实际上,前面接了自耦变压器后,隔离变压器的副边绕组只需要220VAC或380VAC一组就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1000W220自耦调压器+300W220/380隔离变压器+DIY整流器,好处多多。。。380VAC以下、530VDC以下各种AC、DC都有了,不光修变频器,一些伺服器、开关电源、特殊电压的设备维修,齐活!
师傅您好,我经常看你的作品,受益良多,在此向您致谢。我也用380/220V的变压器做了个输出530V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一个能调压的,能否出个电路图。
这是现在在用的3000W自耦调压单相220VAC+隔离变压器220VAC/380VAC/200VAC/100VAC+几个整流滤波器+几个开关+充电延时+机壳的变频器、伺服器维修电源:
1、自耦变压器:

2、隔离变压器DIY的AC、DC电源:

3、AC/DC电源原理图:
或者,这个图,参数略有不同:

4、调节自耦变压器,可以得到一系列常用AC/DC电压值。
实际上,前面接了自耦变压器后,隔离变压器的副边绕组只需要220VAC或380VAC一组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单相自耦变压器怎么接,是不是交流220V接入自耦变压器的二个进线端,二个出线端再接入220/380隔离变压器的进线端?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1000W220自耦调压器+300W220/380隔离变压器+DIY整流器,好处多多。。。380VAC以下、530VDC以下各种AC、DC都有了,不光修变频器,一些伺服器、开关电源、特殊电压的设备维修,齐活!
师傅您好,我经常看你的作品,受益良多,在此向您致谢。我也用380/220V的变压器做了个输出530V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一个能调压的,能否出个电路图。
这是现在在用的3000W自耦调压单相220VAC+隔离变压器220VAC/380VAC/200VAC/100VAC+几个整流滤波器+几个开关+充电延时+机壳的变频器、伺服器维修电源:
1、自耦变压器:

2、隔离变压器DIY的AC、DC电源:

3、AC/DC电源原理图:
或者,这个图,参数略有不同:

4、调节自耦变压器,可以得到一系列常用AC/DC电压值。
实际上,前面接了自耦变压器后,隔离变压器的副边绕组只需要220VAC或380VAC一组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单相自耦变压器怎么接,是不是交流220V接入自耦变压器的二个进线端,二个出线端再接入220/380隔离变压器的进线端?
对。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1000W220自耦调压器+300W220/380隔离变压器+DIY整流器,好处多多。。。380VAC以下、530VDC以下各种AC、DC都有了,不光修变频器,一些伺服器、开关电源、特殊电压的设备维修,齐活!
师傅您好,我经常看你的作品,受益良多,在此向您致谢。我也用380/220V的变压器做了个输出530V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一个能调压的,能否出个电路图。
这是现在在用的3000W自耦调压单相220VAC+隔离变压器220VAC/380VAC/200VAC/100VAC+几个整流滤波器+几个开关+充电延时+机壳的变频器、伺服器维修电源:
1、自耦变压器:

2、隔离变压器DIY的AC、DC电源:

3、AC/DC电源原理图:
或者,这个图,参数略有不同:

4、调节自耦变压器,可以得到一系列常用AC/DC电压值。
实际上,前面接了自耦变压器后,隔离变压器的副边绕组只需要220VAC或380VAC一组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单相自耦变压器怎么接,是不是交流220V接入自耦变压器的二个进线端,二个出线端再接入220/380隔离变压器的进线端?
对。
好的,谢谢y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