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A系列伺服

楼主(2017-12-13):
各位老师们好!
请教下松下A5驱动器一上电屏幕出现888888不停闪烁
还能感觉驱动器内部震动?是什么原因?    小弟在此非常感谢各位老师们

网友A:
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最后是送修的。个人认为是驱动器控制出现错误

网友B:
初步判断是驱动器问题,建议送修

网友C:
  这故障我修得太多了,200帮你修好,伺服维修高手,编码器调零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故障我修得太多了,200帮你修好,伺服维修高手,编码器调零位。
看来是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