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空包装机疑问?

楼主(2017-12-13):
有一台真空包装机,在抽完真空进行加热的时候产生异响,但不影响作业,后检查此控制变压器线圈发烫,另外主板看上去有一个小电容鼓起来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控制变压器线圈发烫,说明负载电流大。

网友B:
变压器发烫,需与之前的情况比较,才能判断是否异常。
可判断异响是哪里、如何发出的,是否与电气相关;鼓起来的电容,处于电路什么位置,是否与加热电源相关。

网友C:
这个最好还是检修一下,保修的范围内,叫厂方来。

网友D:
看到电容鼓包就该直接换掉,再测一下变压器工作电流、电压进一步判断其他原因。

网友E:
加热时候变压器发热,建议检查一下加热的电源是否由变压器提供,如果变压器提供的话,估计是容量小或质量差,具体看实际检测结果判断

网友F:
顺便检查一下还有不有损坏的元件,与鼓包的电容一起更换掉,测测变压器的初级工作电流,与电器的消耗功率做比较,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要分清是正常发热还是异常,这是关键,然后作相应的处理。

网友G:
看热合变压器,你这种真空包装机应该是半自动摇摆式,热合变压器是断续工作制,工作一段时间后温度超高需要检查加热时间和加热带以及加热带至变压器连接线绝缘情况。主板上电容鼓包肯定需要更换。发个图片看一下才好参与意见。

网友H:
电容附近有没有热源,或者电容质量问题。

楼主:
今天厂商过来了,更换了一块主板,已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