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主从站疑问

楼主(2017-12-13):
能不能和我讲一下这个modbus软元件是不是就和N:N网络里的m800软元件一样的,还有这个modbus地址100是对应哪个软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和我讲一下这个modbus软元件是不是就和N:N网络里的m800软元件一样的,还有这个modbus地址100是对应哪个软元件
你的第二张图里应该读的是从站M100~M107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这个程序之前 是不是要把m分配到线圈 然后编号里要包括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在这个程序之前 是不是要把m分配到线圈 然后编号里要包括100
干嘛要这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上面这个软元件分配是什么用的 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上面这个软元件分配是什么用的 看不懂
你现在目的是什么?直接告诉我!

楼主:
我有点看不懂这段程序,不知道这些分配是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