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3):
伺服驱动器中的偏差计数一般什么时候清零,程序是回原点时清零吗???

网友A:
回原点时可以清零,PLC可以有个清零信号输出接到伺服的清零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什么时候需要清零伺服偏差计数,只是回原位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