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 M4T16T

楼主(2017-12-13):
松下运动型PLC  FP-XH M4T16T最大能够控制4轴,并且支持3轴的插补。但是它可以扩展定位模块吗?可以扩展的定位模块型号有哪些啊?我问过一些大佬为啥都说没办法扩展?

网友A:
FP-XH C60T 能控制6轴。如果再要加,就只有用几个PLC来走链接方式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吴工,你好!我也经常用松下XH-60,想问下你,,要是带轴的话,你最多做过几个XH系列的PLC做链接啊,,我最多3个PLC,多了的话PC-LINK通讯没发传输寄存器,,而且再多的话就通讯比较慢,,你做也会这样子吗?

网友A:
我就做过二个链接,再多了也没有用过

网友C:
AFPXH-C60T带6轴的了;
扩展只有一个定位卡,只能用在继电器型的PL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