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3):
上电开机正常,开机1-3小时就会报警OC1,板子都检查一遍了找不出什么原因

网友A:
热稳定性敏感的元件。

网友B:
建议先检测一下负载

网友C:
有热元件差的元件,要不就是模块性能不好了,包括霍尔元件都要检查检查。。。。

网友D:
观测显示电流的变化,测电流检测电路的电压,比较。

网友E(2018-03-04):
检查一下霍尔,我碰到过2台都是霍尔,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