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3):
百度搜到一篇文章,说MCGS的触摸屏可以直连S7-300的MPI口,试了一下没有成功,有哪位同行成功过的吗?

一、 应用环境
1.1、硬件环境:
产品型号 串口编号 通信方式 串口管脚 支持系统
TPC1162Hi COM2\COM4 RS-485 7pin:RS485+
8pin:RS485- NK_A3505_118.00及后继版本
TPC1561Hi
TPC1262Hi
                      表1 支持MPI直连的TPC产品信息
1. 系统信息查看:“启动属性”窗口“系统信息”属性页。
TPC开机启动后出现“正在启动”提示进度条时点击屏幕,进入“启动属性”窗口;
2. 系统升级方法: U盘综合功能包。
1.2、通信模式:

通信模式 波特率支持 最大站地址
1 : 1 19200 31

1. 通信模式:本驱动只支持1台TPC与1台PLC之间的1:1通信。
2. 波特率:本驱动只支持19200。
3. 最大站地址:MPI通信中PLC系统设置的参数之一,用于限制总线上与之通信的最大站地址。此参数影响质量,若无需要尽量设置为较小的地址值。驱动目前推荐使用最大站地址为31。

二、 软件更新
2.1 上位机软件
mcgsTpc与S7-300 PLC进行MPI直连通讯时,上位机必须安装以下版本组态软件和驱动:
组态软件:       嵌入版V7.5(03.0002)
驱动:           MPIV4.0.0.1

组态软件和驱动安装:
1、安装嵌入版7.5(03.0002)组态软件;
2、手动更新MPI驱动:
将S7300MPI直连文件夹复制到:默认安装路径...\MCGSE\Program\Drivers\PLC\西门子。

2.2 下位机软件
mcgsTpc与S7-300 PLC进行MPI直连通讯时,下位机(mcgsTpc)必须具备以下软件配置:
系统:     NK_A3505_118.00
mcgs:     7.5(03.0002)
   cesvr:    7.5(03.0002)
如果当前mcgsTpc软件配置不符合要求,可按照以下操作进行软件升级。
三、 通信设置
3.1 通讯接线方式
通讯连接方式:McgsTpc的RS485接口的A正B负与PLC编程口3正8负连接。

......详见附件

网友A:
mpi一般用187.5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看了厂家的这个手册是19.2K,手上没有串口MPI,加上好奇心泛滥,就测试了一下,这样成功过的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B:
19.2K应该是PP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