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输出

楼主(2017-12-13):
面板显示正常,没有输出电压。驱动是TLP350     单管K08T120各6只

网友A:
别修了,单管机!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单管机为什么不能修?我觉得单管机维修成本要低很多,但可以收一体机一样的费用,都是炸机嘛

网友C:
不上高压,有驱动波形?

网友D:
哈哈;没什么价值;除非是搞着玩就继续研究;

网友E:
我感觉这个对于学习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因为修的不好就要返工。要是赚钱的话1.5你能收多少钱了。我这边5.5KW以下的都直接换。。。买个就500-600元。

网友F:
限流模式下先测量光耦输入侧六个脉冲有木有?有,查驱动电源,驱动电路;无,查前级脉冲传输电路,由MCU接口电路,普通门或受控门传输。

楼主:
多谢各位的支持,六路有驱动有信号,驱动电压正常,有两个350很热,等待配件中,再次感谢楼主。感谢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