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lc

楼主(2017-12-14):
各位大神小弟刚学plc,[<> D235  D236]这是什么意思啊,麻烦大神们给小弟解惑

网友A:
当D235 和D236内的数值不相等的情况下导通

楼主:
换成台达的应该如何让写呢,现在领导让我将这个改成台达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了,然后换成台达的应该如何让写呢,现在领导让我将这个改成台达的程序

网友B:
你可以查找台达的PDF,看看有没有相应的指令。只要知道原理很好改的

网友C:
二楼版主回答的很清楚了。

网友D:
接点比较指令里面都有
自己认真看看。

网友E:
查下,不等于的符号一般这这样。

网友F:
意思是:D235 不等于 D236

网友G:
换成台达的也是这样写。
<>  不等于
<=  小于等于
>=  大于等于
=   等于

网友H:
这都是基本的指令呀!你都不知道吗,看样你的项目应该不大呀!不然你恐怕写不了噢!!!

网友I:
找指令手册,或者安装编程软件试,就可以作相应的了解。

网友J:
初学还是手册随时查看;这些简单的手册上一看就明了了;

网友F:
PLC遵从IEC1151标准,不同厂家的PLC编程语言基本相同

网友K:
16位数据寄存器比较,D235不等于D236的数值就输出接通,就是触点比较,只要不等这个触点就接通

网友L:
估计楼主太忙,没有时间看看帮助文件

网友F:
模拟软件是学习PLC的最佳手段,不至于造成实际故障

网友M:
两存储值不等时导通

网友N:
程序执行的条件为D235不等于D236

网友F:
能够跟一个好的师傅,干一个好的大的项目,学起来进步最快

网友O:
好羡慕你们!

网友M:
楼主应该系统仔细地看一下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