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319无法测频率

楼主(2017-12-14):
只能测工频 不能测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吗

楼主:
图片刚刚发了

网友A:
看看说明书,或者打技术服务热线,比较靠谱

网友B:
这块表不能测频率,但是比较准确!如果测波形有带波形的数字表,但几佰无的不行,起码要上万的。

网友C:
这个要看说明书啊!最大能测多少HZ的频率。

网友D:
是测得的频率与变频器显示的频率不一致吗,看其频率测量范围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测量范围5-500HZ,可只要是测量变频器,无论频率多少,表上一直是0.0HZ 无变化。

楼主:
新表,不会坏了吧?

网友E:
打FLUKE电话咨询下吧;

网友F:
这表也不便宜了。。近千块的表。

网友G:
难道是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是方波的原因

网友H(2022-04-17):
变频器输出含有高频成分,是由几千HZ高频调制而成,一般仪表无法精确测量输出电压及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