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4):
麻烦大神帮看看这程序有问题吗?VD44小于等于14376.7时置位Q1.3,VD44大于等于18800.3时复位Q1.3。

楼主:
麻烦大神帮看看程序,谢谢

网友A:
工程量上限你设了1.0,即输出最大也就1.0,哪里来的14376.7这么大的数值呢

网友B:
理论上程序没错,实际有问题。VD44 不会大于等于18800.3
Input :表示需要转换的数字量,即采样所的数字量
   Ish:换算对象的高限,即最大模拟量所对应的数字量值(27648)
  Isl:  换算对象的低限,即最小模拟量所对应的数字量值(0)
  Osh:换算结果的高限,即测量范围最大值
  Osl:换算结果的底限,即测量范围最小值。
  VD44:换算结果所存储的值

网友C:
比例关系没有搞清楚

网友D:
那个上升沿是多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拟量采集是4-20ma。对应0-1mpa。请教一下怎么做模拟量采集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拟量采集是4-20ma。对应0-1mpa。存储在VD44里,当压力低于0.4mpa时置位,当压力高于0.6mpa时复位,请教一下怎么做模拟量采集的程序和置复位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拟量采集是4-20ma。对应0-1mpa。存储在VD44里,当压力低于0.4mpa时置位,当压力高于0.6mpa时复位,请教一下怎么做模拟量采集的程序和置复位程序?
那就直接<0.4就或>0.6就好了呀,为什么要1万多的数字拿来比较呢,让人无法理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拟量采集是4-20ma。对应0-1mpa。存储在VD44里,当压力低于0.4mpa时置位,当压力高于0.6mpa时复位,请教一下怎么做模拟量采集的程序和置复位程序?
那就直接<0.4就或>0.6就好了呀,为什么要1万多的数字拿来比较呢,让人无法理解啊
比较值改为0.4和0.6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