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改造方案

楼主(2017-12-14):
我现有一台gobele(德国)分切机的主电机为老式的三相整流子电机,现想把它改为交流变频+电机,有机械重锤加弹簧的浮动辊张力控制系统,该使用恒转矩还是恒张力或者其他控制方案,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楼主啊,这个我在工控网已经回复你了,也没见你具体采纳结果,建议你找个汇川320的手册看看,不是广告哦,我只是用顺手了

网友B:
汇川很牛啊。以前矢量控制的变频器从不用国产的。

网友C:
旧电机改造变频器控制,最重要的是原电机绝缘等级要知道。如果是F级以下绝缘等级的电机。变频器输出要加正弦波电抗器。否则电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绝缘击穿了。

加风机强迫冷却是必须的。

张力控制就是采用矢量控制。

另外线绕电机的转子输出端要做短路处理。变成“鼠笼”。仅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