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4):
刚想到一个问题,前不久有人问起,因有两根独立避雷针的接地电阻较大而达不到要求(相距二三十米),另100米内有一根则符合要求,拟将三根针的接地极连到一起,是否可以。
我当时未能作答,只说原设计要求如何。

另外,为减小电阻,拟在新相连的扁钢上,每隔3米还是4米增设一个接地极;我说好像一般是5米。
三根针大致呈一等腰三角形。

当时因心存疑问,故又想起,今特就教于方家。
有关标准、规范,以及习惯做法如何。

网友A:
好像每个高建筑都有自己的避雷针

网友B:
不行的,需要独立接地,而且接地电阻值需符合要求。

网友C:
接地极不能随意扩大范围:接地电阻就是跨步电压触电事故的安全基准,接地电阻过大将导致安全保护不达标

网友D:
避雷地阻,不能弄着玩啊!

网友E:
必须独立分开

网友F:
这个我知道,之前专门查过。

地下4m深处打钢桩,接地点与钢桩间的电阻应小于4欧姆。

标准我找了下资料,没有保存。

网友G:
学习了,六楼的回答!

网友H:
有特殊要求的设备还是要单独接地

网友I:
接一起可不可以重点在阻值
要是阻值满足要求,设计上没有特别要求就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相隔较近的两支避雷针是对一小建筑物的保护;与较远避雷针之间,是一片开阔地,因为道路不通,平时没有什么人过去。

网友J:
请查雷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