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4):
AB700   预充电电路怎么上电的谁知道?有知道的吗,告之下,谢谢

网友A:
你是想问怎么工作吗?

楼主:
对,查过了,别人拆过,光进可控硅电,没副电,电源板,可控硅控制板不工作,副电不知从哪进的

网友B:
顺着可控硅的驱动线束,你看哪3根线接交流380V输入的,就是电源输入。单纯的测试也可以交流220V输入供电,把预充电控制板有个短路帽插接到单相那面就可以单相供电测试预充电控制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