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2-14):
图上的d40传过来是1到下一步变成65537了这是什么鬼(这个程序是在屏plc一体机上用的plc是用三菱1s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上的d40传过来是1到下一步变成65537了这是什么鬼(这个程序是在屏plc一体机上用的plc是用三菱1s程序)
Sir:DMUL指令的对象是双字数据,您D40=1,D41=1,D41作为双字的高字,因此组合后的二进制是: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1
转化为10进制就是:65537

网友B:
呵呵;16与32位没搞清;

网友C:
把倒数第二行的DMUL改成MUL就ok了。

网友D:
像这样的乘法运算,还是用双字的好,把地址改一下就可以了,比如用D40 D42 D44.
另一楼分析很到位棒棒哒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只把打的号隔开了,小的忘了

网友E:
版主说得对。

网友F:
哦,单字指令就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了吧

网友G:
上眼一看就是你的指令用错了,一个字一个双字。当然了、。。

网友H:
熟能生巧,多练练

网友I:
16位与32位,D40的32位由D40 D41组成

网友J:
s是位数的问题

网友K:
因为D41也有数值,32位指令把两个寄存器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