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4):
各位大神,小弟大白,问下设备维修用的笔记本电脑大概多少价位合适,主要是编程,和电气绘图,等电气维修的谢谢!

网友A:
不画三维图,三千足矣!

网友B:
那得看你是否运行TIA!否则,建议选游戏本。
要点:
1、CPU尽量选6代或者更低的标准电压型i7/5/3。
2、内存最好16G或者更大,俺的是8G,也凑合用。
3、最小15.6寸,大了就太重了,另外键盘最好选带数字小键盘的。
4、SSD是个标配,最小120G,越大越好。
5、机械硬盘也是必须的,建议1G。
显卡倒是没必要用太好的,操作系统建议装WIN7,7代、8代的CPU不好装WIN7。当然,可以用虚拟机,但俺不会这个。

网友C:
1楼说的没错,当然如果有需要有条件,5000左右的也可考虑。

网友D:
内存一定要大一些的,现在的程序都是越做越大,越来越吃内存。最少是5k以上的。

网友E:
6000左右预算足够。如下:

内存:8G及以上
CPU:至少I5双核,主频2.3GHZ+吧
显卡:1G至少
系统:还是WIN7旗舰版
屏幕尺寸:14以上

网友F:
兄台,去闲鱼上面买,便宜很多!

网友G:
我的E43A现在换了512 SSD,内存4G,运行稍有卡顿但是都可以!

网友H:
配置不要太低,否则运行速度太慢,影响效率,得不偿失

网友I:
只是编程的话,3、5000的足以。

网友J:
新的电脑已经很少有6代以下的CPU了吧,装不了WIN7很多软件用不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B:
机械硬盘应该用1TB的  装双系统多系统用。             我有虚拟机但是很不好用,准备年后换硬盘加SSD。  明年装博图。

    西门子官方技术竟然说16GB以下运行部起来。我都纠结了。因为没钱换笔记本只能自己升级硬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机械硬盘应该用1TB的  装双系统多系统用。             我有虚拟机但是很不好用,准备年后换硬盘加SSD。  明年装博图。

    西门子官方技术竟然说16GB以下运行部起来。我都纠结了。因为没钱换笔记本只能自己升级硬件了!
这软件运行对硬件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作为一个综合自动化项目, 又不可能只装一两种软件 。

网友L:
系统要求 WIN7吧。所有6 7代就很蛋疼了。

画图吧,大屏幕,高分很有必要的。

画图+编程 不好搞

我用的X230 8G+128G+500G,三代标压CPU 性能够用

EPLANP8 2.6 ACE2016  SOLIDWORKS201反正日常维修画个东西还是可以的

就是分辨率有点坑12.5寸的屏幕,1366*768(普通笔记本都这个分辨率)蛋疼。

可以改13寸的1080P分辨率 不过估计字太小 没改

对了 整机价格1K左右。

网友M:
回复 网友B:
内存16G嘛!这么大,那得8000吧!

网友N:
我12年买的华硕的A43S,13毕业后就一直带着工作用,PLC编程,人机界面组态,PLC软件不低于8个,人机界面五六个,绘图软件两三个,还有图像处理的PS,这些办公软件就有二十个以上,就这样还得跑客户现场,终于于今年9月份彻底不行了。建议还是选用专用的工业型的,我同行朋友中用的最多的是联想的那种黑色外壳,看起来很笨重的那种,键盘上有一个红色圆的。别看外观不好看,但确实是挺耐用的。现在公司配的也是联想的。
因为工控这个行业是需要我们不断专研的行业。如果选的工具关键时刻不行,那会影响我们的效率的,我们也要经常出差到客户的现场去调试,如果这个时候电脑突然死机,那不就尴尬了吗。本来这个行业的竞争都特别的大。
所以建议楼主既然想换新电脑,那就要换一个经久耐用的。不要捉急,多问问朋友。我回头再详细问问我那几个朋友。

网友O:
现在用的,联想X61.三百五十块钱莫宝上买的二手的,CPUT7100,内存3G,硬盘买的新的。用起来不错。。。。

网友P:
预算够还是买配置高点的,通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K:
俺公司配的DELL燃7560,CPU是7代的i7,低电压版(这个是败笔),16G、256G(SSSD)、1T、GT960M,6999元。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装上了WIN7。

稳定性很好。

现在手头用的是清华同方,8G内存,120G SSD、1T,能稳定运行TIA V14SP1UP3。

网友B:
回复 网友K:
俺现在8G的清华同方也能极其稳定的运行TIA V14SP1UP3。这个笔记本好像是3999元+4G内存。我想配到16G内存,但网上查的是可以,但清华同方的客服说最大8G ,于是就没敢动手。然后就看到内存的价格up、up、up......,现在也买不起了。

网友Q:
市面上5K左右的基本都能满足你的要求啊!

网友R:
是单位的就好一点 自己就量力而行啊

网友S:
自己掏钱就来个3-4K的
要是公司掏钱就上个6-8K的

网友T:
淘一个二手12.5寸

网友U:
4000左右都是可以的,配置低的慢点

网友V: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大白,问下设备维修用的笔记本电脑大概多少价位合适,主要是编程,和电气绘图,等电气维修的谢谢!
只字不提预算,工控笔记本上至10万元(顶级图形工作站),下至300~500元的二手笔记本,都能用;你有多少钱,办多大事情。

网友W:
4k左右即可。

网友X:
引用 网友B:
那得看你是否运行TIA!否则,建议选游戏本。
要点:
1、CPU尽量选6代或者更低的标准电压型i7/5/3。
2、内存最好16G或者更大,俺的是8G,也凑合用。
3、最小15.6寸,大了就太重了,另外键盘最好选带数字小键盘的。
4、SSD是个标配,最小120G,越大越好。
5、机械硬盘也是必须的,建议1G。
显卡倒是没必要用太好的,操作系统建议装WIN7,7代、8代的CPU不好装WIN7。当然,可以用虚拟机,但俺不会这个。
这个配置,最少也要6K以上了,尤其是年底了还有些东西在涨价

网友Y:
回复 网友L:
你CAE和EPLAN都装了,两个软件都会?哪个更好用呢?

网友V:
1、公司出钱购买,选ThinkPad,比如X2系列,T5系列。这样的配置,能花10000元左右,品牌选型合理(商务品牌),老板或者采购批准的通过率高。
2、自己掏腰包购买,选国产性价比超高的,比如神舟,联想,价格在3000~4000元即可,节约的就是真金白银,自己看得见。

网友L:
回复 网友Y:
学习阶段,我感觉而言。EPLAN好用

只需要放零件,线一拖自己就连接了。

网友Z:
按需量力购买
现在去现场基本一个上网本解决

网友AA:
看实际软件用到哪些,要是西门子的大软件的话,还是买个高档一点的,要不到时候卡的厉害。

网友AB:
我们公司用西门子专用PG    i5  16G

网友AC:
对5/6千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