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问题

楼主(2017-12-14):
请教了!如图一台直流电机调速回路图,电机5.5KW,电压DC24V。KM5断开时10M/min,KM5闭合时2M/min,我现在想得到第三个0.5M/mina的速度,是否可以载串电阻进去,怎样计算?

网友A:
串电阻?那会影响电机的输出转矩的。还是通过降低供电电压来降低电机转速吧。这样会比较靠谱。

网友B:
兄弟啊,你这个直流电机如果真是5.5千瓦,供电电压是24的话,电枢电流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只是固定调节电机转速,建议不要考虑串电阻方式,那样损耗比较高,可以换个机械调速方式,也可以某宝上找一个这个工作电压的调速器,不过品种会比较少

网友C:
买个PWM控制器可能最简单
汽车空调风机(有段速)就是串电阻控制,清洗风道时,不拆下相应器件,随后就是钱伺候(低速没有),4s要6-700,街边2-300,朋友怎么也得撸串去吧,自己买个换上5-60;弄个pwm也是4-50,改装后变无极调风速----高档车才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汇报错了,电机额定功率是1.6KW的,电流是80A左右。这是个改造项目,人工驾驶搬运改自动驾驶搬运。施展的空间很有限,卡在怎么变速上,定位的时候要低速才能停的准,载重10T!

网友D:
我手头有一个400A调速器,你要吗?
这个我们都是用调速器调速
你串电阻功率可不小,估计买电阻的钱就可以买调速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给的信息很好!就是说现在和甲方一直沟通中,没拍个板。给的资料就这一张图纸和电机的几个参数,我也没搞过直流调速类的活儿。如果用调速器的话这个电气回路改动大吗,变速是IO点使能还是模拟量控制呢?

网友D:
变速可以选用模拟量或者电位器类型均可,定速你用几个电阻串用继电器短接,无级调速才需要模拟量最佳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是把它这个R拆掉,把调速器接入,外部回路控制调速器就可了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直接在原图加串电阻可以做到调速:但是低速很不稳定且力矩偏小!
我用调速器那个帖子指的是电位器调速那种调速器,只是固定几个速度用几个电阻串起来用继电器触点控制相应电阻短接做几个定速控制

楼主:
好的,我再查查这方面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E:
直流调压控制器,用模拟量控制,速度可以随意调节,方便调试。

网友F:
我也有个问题,小孩童车用6V电池,现在我想用12V电瓶。我想用电阻降压后再接入小车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个问题,小孩童车用6V电池,现在我想用12V电瓶。我想用电阻降压后再接入小车不知道行不行?
不好,电阻降6V,电能一半消耗到电阻上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个问题,小孩童车用6V电池,现在我想用12V电瓶。我想用电阻降压后再接入小车不知道行不行?
你这个可以买个DC/DC模块解决

网友B:
高雅兄弟的400A的驱动用到那里就有点大材小用吧,除非高雅愿意很便宜出让了

网友A:
顶楼的图,说明电机是串励的。所以,起动转矩很大。转矩不是问题。80A的直流电流也不算大,用直流调压调速,很好解决,成本也不高。现在的功率晶体管,应用很普及,价格不会很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确定用直流调速器
谢谢各位提的宝贵意见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系统结构与接线图很不错。图文并茂。感觉靓了呦。

网友I:
哈哈;像电动自行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