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6谁在行!

楼主(2017-12-14):
接了一台ZX7-315逆变焊机,原以为小菜一碟,不曾想被套了,现在关键问题在UC3846输出没有,整机测得UC3846的13 ,15脚电压15V 2脚基准5.1V 16脚0V 1脚 2.58V 3脚0V 4脚0.15V  5脚3V—4.7V正常调节 6脚3.28V 8脚CT 2.06V 9脚RT 3.59V 10脚2.55V 当然11与14脚没输出,搁了快2个月还没修好,谁接触3846多说说问题出那了?

网友A:
这个驱动板有整套的配件可以换啊,这个芯片级维修有点不合算,当然时间充裕例外

网友B:
感觉和SG3525有点像啊,是双端逆变专用芯片。百度上应用电路图也不少的。
11、14脚无输出,不外乎和电压反馈、电流反馈及软起动信号相关。可重点查此三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咸老师百忙中抽空解答,刚上图,图中左下脚端口是防触电输出,焊机空载电压15V UC3846没输出,电焊机有输出首先要屏蔽防触电保护,我在防触电端口上短接个8.2欧的电阻试了下UC3846输出没反应,不知道我那得罪它了就是修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海索德焊机主控板,我找不到板,可我就想搞个明白。

网友B:
振荡芯片输出脉冲,需要几个条件。尤其是应用到焊机上,想办法满足之,即能修复。
找这几个条件电路,不外乎接至电流、电压反馈、软起端、保护端的几路信号。都是开关量的,应该好满足。
看板子,检修难度不算大的。
别急,慢慢来,先把芯片的引脚功能,电路原理搞清楚。

楼主:
电流反馈4脚0.15V没到延时保护的1.2V,电压给定5脚同向输入电压在3-4.7V可调节反相输入脚电压3.29V正常,保护脚16脚低于0.35V,2脚2.58都正常,基准Vref5.1V正常,刚用线直接把防触电端口短接焊死输出有了,结案!

楼主:
搞好了,焊机空载输出电压70-50可调,还发现提供震荡的15V电源的1欧保护电阻坏了,不过我提供的防触电保护提法有错,这个端口引线就并在焊机输出口上,点焊时给出个低电位信号,是起弧信号吗?

网友C(2021-01-14):
这个就是仿奥泰结构,不烧焊是满波测不到的,把主电路断开输出短接就可以测到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