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触点吗?

楼主(2017-12-14):
光伏电站汇流箱里的浪涌保护器中的这两棵线不知是做什么的 ,有什么用途 。

网友A:
两根线的线号不一样,貌似是取得某种信号(或许就是触点信号)。
另,中间器件观察窗的颜色好像不一致;如果是的话,有否见到其他什么表现,比如提示信号。

网友B:
看这种标号方式比较像一个触点,应该是浪涌动作后给出报警信号用。

网友C:
官网可查询。

后缀带“S”的带遥信信号触点。

参照说明,由模糊色变为红色,表明中间那个已经老化?

网友D:
3楼很用心,佩服中

网友E:
这个是带异常指示输出的浪涌保护器!
中间那个已经因为超过动作次数或者遭遇过大击穿能量内部保护器件已经损坏失效,内部检测机构已经给出了机、电指示

网友F:
难道这个浪涌可以输出触点信号么

网友G:
一组DI信号啊,一根DI,一根COM很明显的。通常是保护动作信号触点。

网友H:
浪涌该换了!!!!

楼主:
可见该浪涌保护器已经遭遇过大电流冲击而失效了,输出有遥信信号可以上传到后台 。

网友I:
回复 网友C:
万恶的网络

网友J:
这两根线的作用就是,当这个被雷爆了之后,那个开关就会闭合,给出了报警信号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两根线的作用就是,当这个被雷爆了之后,那个开关就会闭合,给出了报警信号提示。

长知识啊!

网友K:
也可以说是动作计数取样触点输出

网友C:
回复 网友I:
0.0表情,万恶的网络,我们早已离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表情,万恶的网络,我们早已离不开。
网络知识共享,总有我们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