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5):
plc型号是cp1e,具体表现为,开机运行十几分钟后plc就突然断电,err灯常亮。重新断电启动后又能运行一段时间,更换程序,更换同型号plc,以及后续的输入输出模块。问题依然存在,排查线路也一切正常。难道真的是配电箱内部存在干扰?

网友A:
1、电源问题;2、程序问题。着重从这两个方面查找原因吧。

网友B:
什么干扰这么厉害了

网友C:
电源加个隔离变压器试试看;

网友D:
电压是标准AC220V 50HZ吗?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既然是好的PLC的话!3楼师傅说的也有道理啊!   还有接地接上看看

网友E:
用的几个扩展?扩展用延长电缆?

楼主:
确定是ac220,50hz

楼主:
回复 网友E:
2个扩展,一个da041输出,一个ts102输入。

网友E:
回复 楼主:
就是说没有用延长电缆
“开机运行十几分钟后plc就突然断电”,再重新上电又这样?
先查找为什么突然断电,是不是这时有个大家伙动作了。
在用替换法查找时,一个一个替
只保留CPU看看
还找不到就将扩展电缆用锡纸包裹试试(这个容易可先试)

网友F(2018-05-19):
楼主这问题怎样解决的 今我也出现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