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3U PLC定位控制

楼主(2017-12-15):
绝对定位时需要位置根据CCD检测的数据不断变化, 就是在走的过程中位置变了要去走新变的位置,原来的不走了。有没有这样的指令,或是好的方法啊。求大神帮忙

网友A:
FX3U主机的定位指令在执行过程中,改变定位指令中的数据是不能马上生效的。

网友B:
绝对值定位很简单:直接取消原指令,重新启动新数据定位即可

网友C:
要脉冲发送停止之后再重新执行,

网友D:
会存在一定的响应延时,必须是当前的脉冲停止输出后才能接受新的脉冲,看你的响应要求高不高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这个要求改变的频率有点高,现在的做法是每隔一段时间导通一次定位条件,保证导通后走的是新的地址,先这样试试效果

网友E:
3U自带的轴控制还是比较简单,用CCD做实时补偿的话只能停止后立马根据现有坐标和补偿值重新动,做不到直接更改目标。。

网友B:
需要实时更改位置目标的我都是QD定位模块,FX还是功能不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模块能独立运行定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模块能独立运行定位吗
不好意思啊:Q系列定位模块虽然都是内置高速CPU,但是不能独立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