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5):
请教  S7-200的晶体管型输出回路中 图1中的红圆圈中画的1M这个端子必须接-24V吗?
按说不接的话  像图2里那样直接由1L+接+24V和负载形成回路已经可以了啊?为什么还必须接上1M呢?
谢谢高手指教

楼主:
图片在这里

网友A:
1M接0V; 1L+接+24V;
负载0V直接接到电源0V;输出点接负载+级;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除去PLC自身24V DC输出端子以外,其他的M端子都需要接起来。不接不行!!!

网友C:
你要确保输出点有输出信号,所以M和L+都要接。。。

网友D:
按1楼说的接。

网友E:
能不能将1M、L+以及一个输出点看做晶体管三只管脚呢?晶体管要工作,是不是要三个管脚都要有接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将1M、L+以及一个输出点看做晶体管三只管脚呢?晶体管要工作,是不是要三个管脚都要有接线?
可以这么理解,西门子是CMOS管,输出是+24V

网友A:
对于DC/DC/DC的型号,1M  1L+不接上电源的话,那么指示灯会按程序亮或灭,但对应的输出点是不会动作的;

网友G:
建议楼主查看一下PLC内部电路,好好分析一下,你就会一目了然,说不定还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教  S7-200的晶体管型输出回路中 图1中的红圆圈中画的1M这个端子必须接-24V吗?
按说不接的话  像图2里那样直接由1L+接+24V和负载形成回路已经可以了啊?为什么还必须接上1M呢?
谢谢高手指教
参考一个松下晶体管输出内部电路框图:
NPN型:
PNP型:
尽管松下和西门子晶体管输出内部电路不尽相同,但是你依然在这里可以把+当作西门子里的1L+、把-当作西门子里的1M、输出端子当作西门子某个输出点,负载可以当作一个24V继电器。你就能理解1M和1L+为何都要接电源了!

网友I:
接个24v继电器就明白了

网友A:
这是厂家设计的事情,松下的FP-X晶体管的也一样,需要外接DC24V电源对应的晶体管输出才能动作,否则只有指示灯亮;
而三菱FX的晶体管输出的则不需要;

楼主:
谢谢大伙。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