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5):
目前我们地铁项目用到的NK-M温湿度控制器实在是....质量差劲,故障率太高? 谁有用过的觉得还可靠的型号?凝露控制器也行, 价格不超200RMB,带传感器和加热器。 控制器能柜内安装最好,也可面板安装。

楼主:
这边用量比较大,几百的买,没时间去试其它型号,如果谁有现成用的可靠的最好不过。

网友A:
地铁项目确实得用些质量可靠些的,有用得好的可以推荐为楼主推荐下 。

网友B:
有价格限制就不好说了,好东西都不便 宜的

网友C:
200大洋买个湿度控制器都有点压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简易的那种凝露控制器也行。200上限对于凝露控制器应该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凝露控制器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见过部分的德国的电控柜是附加安装一个机械温控开关,基本上是设置在25度,温度低了自动开加热补偿,不知道这个方式是否合适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湿度如何检测呢?

网友D:
我用过浙江产的一个小品牌,带485通迅功 能,设备己运行1年半,质量杠杠的,,价格136元。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截个图或者说下看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人家的电柜就是集中安装在空调房间里面啊,一直运行了十几年还没发现有湿度超标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地铁的你怎么安装在空调房啊,你知道地铁区间,各种污水费水坑,消防泵房,出入口,废水泵站等等各个地方的情况不?这可不是在地铁控制室的那种。

楼主:
找一个质量好点的东西这么难,大家就没有合适的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