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电压问题?

楼主(2017-12-15):
6千伏变压器,低压侧380Ⅴ,a,b,c对地相电压都是230Ⅴ,不合母联只带一侧负荷相电压都是230v,
合母联把另一侧负荷也带上,量各相对地电压,a相198v,b相260v,c相240v,线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线电压正常,地线有问题。

网友B:
接地是怎么接的?

网友C:
合母联后,正常的一侧 也不正常了吗?
中性线连接是否可靠;是对中性线还是对PE线量的电压?

网友D:
检查接地线
测一下地线电阻

楼主:
中性线直接接地,如果是接地线问题,为什么不合母联,只带一侧负荷相电却正常呢?

楼主:
感谢指教,问题找到,确实是中性线问题,在地下有断裂的可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问题找到,确实是中性线问题,在地下有断裂的可能。
那个你测量接地电阻不就找到了吗??

楼主:
此变压器是中性点直接接地,零线断了,和零线没断,中性点连接的地线断了,
在相电压上的反应有什么区别?

楼主:
如果零线没断,只是和中性线连接的地线,接地电阻不合格,
那么相电压上的反应又是什么样?肯请指教!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中性线很要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