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转网口寻求帮助

楼主(2017-12-15):
现场需要采集能源仪表,只有485串口协议,且较分散,如何实现,性价比较高,且稳定可靠,急需有此方面工程经验的专家人士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A:
你的题目不就是485转以太网吗,这个就可以,然后再把以太网转光纤,单模单纤的,20Km内都没问题了。

网友B:
上网淘一个智能管理终端,由网关实现互联互通。

网友C:
moxa等等都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场需要采集能源仪表,只有485串口协议,且较分散,如何实现,性价比较高,且稳定可靠,急需有此方面工程经验的专家人士提供帮助,谢谢!
有串口服务器兜售的,厂家在兜售硬件的时候你也连带兜售转换协议给你使用,上淘宝。

网友E(2018-02-05):
康耐德串口服务器,1.2.4.8.16串口转以太网

网友F(2018-04-04):
摩沙就可以

网友G(2018-12-09):
水电表应该用m-bus协议的比较多,如果是485的可以转换成modbus-tcp协议,串口服务器也可以。某宝很多的,我这里测试过的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