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5):
谁有微型单相交流电机调速器US-52原理图?

网友A:
百度能搜到吗?

网友B:
单相交流电机调速器的工作原理是在电动机控制回路中串入双向可控硅,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从而控制电动机的端电压。当外接电源电压或负载波动引起转速变动时与电动机同軸联接的测速发电机输出信号通过积分器与转速给定信号比较其误差放大后和过零触发信号经驱动移相触发器实现电压自动调整从而使转速稳定在给定值
需要改变转向时只需将电动机正反转接头对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