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楼主(2017-12-15):
哪位大神给说一下我这欧姆龙编程软件与PLC连接不上怎么回事,连接时如图对话框

网友A:
路径??
驱动??
对口数据线??
这个3个都是好的就行,一个不好就连接不上

网友B:
型号没有选对。

网友C:
一般都是端口没有选择好,先看看USB驱动好不好

网友D:
新手的话 多半USB驱动没装
我的电脑,管理 设备管理,看看那个USB没装驱动。

网友E:
把PLC,连接电缆,拍张照片上来

网友F:
图片比较模糊

网友G:
呵呵;型号没对会有提示的,比如连接的型号是多少点,软件选的是多少点;
上面的明显是根本没通讯上;
通讯电缆及设置先检查好;

网友H:
首先要保证线没问题,然后确定驱动没问题,最后再考滤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I:
来来回回也就这几个问题吧,要么就是新手没装驱动,再者串口通讯就是端口选的有问题,其他的话就是你的通讯电缆有问题,

网友J:
出现连不上大致就几个方面1、通讯电缆是否OK,连接是否紧固;2、通讯接口是否损坏;3、软件设置是否正确(通讯电缆形式、借口定义、CPU型号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来来回回也就这几个问题吧,要么就是新手没装驱动,再者串口通讯就是端口选的有问题,其他的话就是你的通讯电缆有问题,
我的通信电缆有问题,我是新手,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失联啦?
不好意思。找到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