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5):
一开关电源,24V2A,空载输出24-28V跳动,不稳定,且带一小0.25A风扇输出电压就只有5V左右,将所有电解电容和431及817光藕换掉了,可还是不行。大家分析下,除了开关变压器坏的可能还有那些原因。

网友A:
得换那个芯片才行了吧。空载都电压不稳了。这个电源有啥修的价值啊,直接换个新的吧。

网友B:
以前碰到基本上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
没有事看看,平时都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C:
你这叫电压稳不住,带载能力差,空载电压是正常的,要分析电路,看用的什么集成块,稳压电路是否正常?开关变压器短路会过流保护动作。

网友D:
看看反馈电路的反馈电阻是否异常,分流管的基极驱动电阻是否贬值,开关管是否低效,分流管是否有问题,我判断分流管的嫌疑最大【不知此机型是否有分流管】,总之重点检查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