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5):
应用程序MCgSCE.exe执行了一个非法操作,将被关闭,若问题持续出现,请与程序供应商联系
1程序mcgscE.exe
2异常oxc0000005
3地址001375EO
发不了图片真难受,屏上出现了这个提示。是不是屏程序丢了,大家帮帮忙,看看

楼主:
顶起来,没人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A:
没遇到过,但是建议有程序丢失的心理准备。可能是mcgs有了问题,试试进入到wince里,找到程序用u盘备份,我也没试过这样做行不行,只能你自己去试了。

网友B:
先硬后软,断电重启,断电拔插。不过感觉应该是触摸屏的底层支持系统(软件或者硬件)出问题,而非设备厂家编制的触摸屏程序丢失。

楼主:
正在修理,屏上恢复一下能进去啦。但提示存储磁盘损坏,删除点试试。谢谢楼上的师傅

网友C:
系统错误

网友D(2019-09-23):
MCGS程序今天突然崩溃,找不到部分画面。用这个办法解决了。
解决办法:就是把它自动生成的.tem文件改为.mce文件。如果你遇到希望能看到我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