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5):
哪些PLC有工程单位的设置?

网友A:
工程单位的设置,似乎有局限性。还是用0-100%百分比的比较通用,最后在上位通过计算,还原工程单位

网友B:
三菱功能强的定位模块如QD75等直接有工程单位的选项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些PLC有工程单位的设置?
“大家讨论一下PLC的工程单位和脉冲单位的用法和区别,具体的计算方法”
怎么到内容就变了?
区别就不用说了吧,用法好像也不用说了
关系大家都懂的
具体计算要看建模,最后演变到PLC有的指令,或似K版说的由上位机计算。
简单的就是+-加修正

网友D:
有些定位系统可以直接用工程单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些定位系统可以直接用工程单位,
不错,除了定位,关于模拟量的关联工程单位还真没有见过,反正会转换就行了

楼主:
是工程单位好呢,还是脉冲好?

网友D:
工程单直观,一般伺服驱动器都是接收脉冲(新的一些支持工程单位的伺服除外)即脉冲单位,在应用中我们一般都使用工程单位,然后通过转换(计算)成脉冲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