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5):
请问大侠们,维纶TK6071iP触摸屏,能把一分钟采集一次的3个模拟量数据,作为历史数据保存1个月吗?
另求维纶触摸屏的编程手册,百度找了一大转都没有。官网也没有支持下载手册的地方。

网友A:
手册在官网有

网友B:
好像存不了这么长时间的

网友C:
用带支持SD卡的屏,存多少时间都随你;

网友D:
我记得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吗?这款屏能存1个月的历史记录吗?这款,给我供货的也说可以的。
心里没底

网友E:
回复 楼主:
应该可以的 ,里面有电池的

网友C:
主要是数据产生的容量能有多少;屏自带的只有128MB RAM;

网友F:
选带外存的

网友G:
官网有啊,仔细细找找,工控人,就是找技术资料的。。。

网友H:
三个模拟量的值1分钟存一次存一个月,有啥意义呢?我一分钟存一次的存一天,如果数据不重要不要这么存,有带U盘的可以随便存,如果不怕被人拔走的话。6071IP支持U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三个模拟量的值1分钟存一次存一个月,有啥意义呢?我一分钟存一次的存一天,如果数据不重要不要这么存,有带U盘的可以随便存,如果不怕被人拔走的话。6071IP支持U盘的。
要看数据的一般都是新鲜几天,过几天就没有人看了。

网友I:
可以,保存2个月都问题。不过屏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内存,你必须插上U盘。。保存在U盘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三个模拟量的值1分钟存一次存一个月,有啥意义呢?我一分钟存一次的存一天,如果数据不重要不要这么存,有带U盘的可以随便存,如果不怕被人拔走的话。6071IP支持U盘的。
呵呵;你确认TK6071IP有USB HOST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安监的过来检查的,看你这里出泄漏问题没有。
如果是接外接usb的话。那数据人为不能拔下U盘去修改了啊。那还有啥意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3个64位数据,1天24小时,1分钟一次。
24*60*64*3=276480位, 一天约0.3M的数据吗?
这样计算是对的吗?

网友C:
呵呵;数据你只能使用一天看产生的是多少MB;用上面的算出来是不靠谱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C:
前两天刚整过一个,可以用U盘下程序,存数据没问题的,我们老板要求这个功能我也买的这个信号弄得,U盘存数据拔出U盘后屏幕老提示U盘拔出。
每个屏都有不同配置,我的是MT6071IP  1WV

网友H: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看错了,我的是MT系列的,TK的应该不行

网友C:
呵呵;表情TK6071IP是只有MINI USB下载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