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信号的测量

楼主(2017-12-15):
各位大师进来讨论一下,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用数字或者机械万用表测量驱动信号那个准确一些,有什么标准或者参考值。

网友A:
以往用指针表测过矩形波,占空比不一样、测得的电压不一样,可以做个大致的比较;但对变频器不了解。
参考值的话,可能需之前获取、或者参照他人数据(参考已有数据)等。

网友B:
用数字万用表测直流交流电压,数字直观,好比较。

网友C:
用数字表测量直流电压或交流电压,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滤波电容出现滤波不良 波形失真是测不出的,还是有一台示波器比较好。不要吝惜买示波器的钱,这是必备的测量工具,要想 成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D:
如果能接入PLC,看实时趋势也非常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数字表测量直流电压或交流电压,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滤波电容出现滤波不良 波形失真是测不出的,还是有一台示波器比较好。不要吝惜买示波器的钱,这是必备的测量工具,要想 成其事,必先利其器。
赞!普通示波器,千元左右的价格,比一块高挡万用表都便宜多了。不要再说买不起了。一些视波表,也可以考虑了。

网友F: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亘古不变

网友G:
用数字表,机械表很多灵敏度不够,有示波器就用示波器,毕竟很直观,不易误判

网友H:
   在无模块或模块切断直流高压的情况下,把频率调到5HZ,用万用表可以从G、S端测直流电压,机械表的指针是摆动的,数字表的数字是周期性变化的,这就大致判断为是正常的。
   当然,最好还是用示波器看波型,波形不正常的一下就看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接入高速计数还是模拟量,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I:
4楼说的用PLC好像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