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6):
我们现在用的是E+H的涡街蒸汽流量计,现在已经冲坏三个传感器了。每次用前都排除冷凝水,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传感器损坏的报警。蒸汽压力0.9MP,温度180度。流量计的安装位置也符合要求。超声波的一般都在160度以下。还有哪种流量计适合我们使用?

网友A:
还是用一体化孔板流量计吧

网友B:
我们是用北京一家生产,具体型号忘了,用N年了也没问题,就两三个月要换一次电池

网友C:
耐用还是孔板,只要严格按标准加工和安装,就不需要单独标定,其结构简单寿命长,缺点就是压力损失有点大。但对于测量蒸汽流量仍是一种较好的仪表。

网友D:
楼主既然怀疑流量计传感器问题?那设备的运行工况你是否确定在传感器的设计工况内?涡街流量计本身就是最适合测饱和蒸汽或者过热蒸汽的,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咨询过设备厂家去进一步了解过。
如果是传感器问题我建议你还是咨询下设备厂家以进一步了解。

网友D:
我觉得你首先要了解的是传感器损坏的具体原因,而不是一心想着找替代品。涡街的抗震性差,这个没办法

楼主:
确实如楼上几位所说,应该是排水没有排干净,水锤造成。单位生产管理有点那个,没有办法。看来还是换孔板的试试。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E(2018-01-26):
大连鑫东兴听说过没,是一家专业的流量计产研企业,可以去网上搜搜

网友F:
测量蒸汽,用量最大的还是一体化孔板流量计

网友G(2018-03-26):
咨询厂家,应该不是产品的问题,从工况入手,首先排除震动和水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