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6):
超声波气体流量计检测准确度好不好

网友A:
超声波流量计的优点:超声波流量计是一种非接触式测量仪表,可用来测量不易接触、不易观察的流体流量和大管径流量。它不会改变流体的流动状态,不会产生压力损失,且便于安装;可以测量强腐蚀性介质和非导电介质的流量;超声波流量计的测量范围大,管径范围从20mm~5m.;超声波流量计可以测量各种液体和污水流量;超声波流量计测量的体积流量不受被测流体的温度、压力、粘度及密度等热物性参数的影响。可以做成固定式和便携式两种形式。
  超声波流量计的缺点;超声波流量计的温度测量范围不高,一般只能测量温度低于200℃的流体;抗干扰能力差。易受气泡、结垢、泵及其它声源混入的超声杂音干扰、影响测量精度;直管段要求严格,为前20D,后5D。否则离散性差,测量精度低;安装的不确定性,会给流量测量带来较大误差;测量管道因结垢,会严重影响测量准确度,带来显著的测量误差,甚至在严重时仪表无流量显示;可靠性、精度等级不高(一般为1.5~2.5级左右),重复性差;使用寿命短(一般精度只能保证一年);超声波流量计是通过测量流体速度来确定体积流量,对液体应该测量它的质量流量,仪表测量质量流量是通过体积流量乘以人为设定的密度后得到的,当流体温度变化时,流体密度是变化的,人为设定密度值,不能保证质量流量的准确度。只能在测量流体速度的同时,又测量了流体密度,才能通过运算,得到真实质量流量值;价格较高。

网友B:
   准确度不是太高,超声波流量测量准确度与测量原理有关,如用传播时间法,其误差在0.5--3%, 如用多普勒法其误差在1--10%。测量准确度还与声道布置,安装调试等因素有关。

楼主:
检测气体流量,超声波流量计相对来说用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