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6):
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故障之四

电路见下图。开关变压器的N1\N2\N3回路元件为了分析的方便,做了另行标注(相关元件值为实际值),其它元件标注序号和取值仅供参考。
此为单管自激振荡分流稳压式开关电源,故障为拔下MCU主板各路输出电压正常。接上主板,开关电源打嗝(出现间歇振荡)。前检修者遍查无果,接手后顺了下电路,感觉有点怪异:反馈光耦PC1的3\4脚好像是倒了?细看,可不真是倒了。
先是排除了过载原因。剩下的振荡与稳压回路,合起来算也就十个八个元件,全查一遍也不费劲儿。全查了一遍,无问题。
问题郁结于PC1的接法,出厂就这样的啊。倒过来一试应该没有问题吧,倒过来,打嗝现象更严重了。显然不是问题所在。
对比类似电路,其R2取值偏大,用100欧姆电阻代换,恢复正常。
还是郁闷于PC1的接法,想得久了不由哑然失笑:PC1的输出侧为光敏三极管,而三极管——测量过其放大倍数的人均有此经验:三极管反向也能通啊,只不过不如正向应用通得好罢了。如此利用反向电流控制T2,实现分流式稳压控制也是成立的啊。
如此得出结论:带载能力差,实质上是R2取值过大,使T1激励能力偏小所致。因而试图将PC1的3/4引脚“正”过来的做法,和人渴了反而吃盐一样,此“拨乱反正”的做法是加剧了T1激励能力偏弱的境地,因而故障表现反而是加重了(医生开错了方下错了药就是这种现象啊)。
但PC1的反用,许是正好应了“歪打正着”那句俗语,反正设计员也恰好过了关,对光耦的这种用法也真是没有谁了。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7年12月16日

网友A:
不错,咸兄高见,值得学习。见解新颖独到,有收藏价值。

网友B:
看过分析。觉得非常精彩。这主要是基于工作原理的说明和诠释问题。精彩呀。

网友C:
光耦的“反用”,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偶然通过。
早前见过一次接近开关接反(应当是两线吧、记不准了)照样能检测到位置的,其信号好像是接入到555电路;当时不好理解,便推到杂散信号之类上面。

网友D:
老师辛苦了,我们又学习了

网友E:
菜鸟进来学习了,感谢咸老师

网友F:
咸工的文章必读啊

网友G:
有可能换一个光耦就正常了